我被一个问题伤了

楼主(2012-06-02):
我被一个问题伤了,求复仇。我将问题最简单化:

以上三幅图截自童诗白第三版。
我的问题来了:
最后几行字中说“切比雪夫滤波器在f=f0附近的截止特性最好,曲线的衰减斜率最陡”
可是大家看第一幅图,Q=2.5,Q=5,Q=10,三根曲线不是更陡峭吗?截止特性岂不是更好吗?
这位就是我的疑问,也就是Q=0.96的优越性究竟在哪?

楼主:
怎么是好贴了?给点提示啊 2# a744335654

网友A:
文字里说的是在三种类型里比较,C滤波器截至频率最好。Q=10是你自己添加进来的。

楼主:
4# sioca 汗,我自己加的?你仔细看我有加的痕迹吗?文中说切比雪夫Q=0.96,白纸黑字啊!

网友B:
是不是指在f=f0附近,切比雪夫的衰减速度最快?

楼主:
7# irvine112 我算过 ,不算最快,尖峰越高(Q越大,不封顶),你自己想,衰减肯定越快啊!

网友C:
这不是苹果和苹果之间的比较;
7。4。15能根据切比雪夫,贝塞尔等函数综合出来,传输函数决定了q值,在这些函数之间相互比较,能给出不同的结论;
7。4。10中的传输函数也能综合出来,但不是通过已知的切比雪夫,贝塞儿等函数综合出来的,它的q值与切比雪夫等没有关系了。

楼主:
9# xfz 好复杂

网友C:
滤波器设计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以后集成电路越来越复杂,应用工程师能有所提高的只有滤波器了,特别是无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现在慢慢也被集成电路侵占了。
我们很少接触滤波器的综合,分析还罢了;
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