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用的是PC机和STC12C54芯片

楼主(2012-06-02):
串口通信中,如果接受的数据只有4个,那其他的剩余数据下次还能再拿到吗?
   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也就是在这堆数据中,剩余的数据我下次拿出来可以不?

网友A:
又见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这不麻烦
做个软件接收 FIFO, 先存在其中,到要的时候再去取

网友C:
完全可以,把数据存在一个缓冲区了.需要的时候按编号取出.不过要注意.如果中断接收.看是否要刷新数据.如果刷新,那么你取的最新接收的数据.如果你不想刷新作个软件处理就好了.

网友C:
要是存在ee里,那么你几年后在取也还在呢.哈哈,不过要排好号.不然你就是乱点鸳鸯谱了.

楼主:
呵呵,我承认水平比较菜,5楼说的不是很理解啊,怎么刷新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