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的三极管能否与N沟道MOS管互换?

楼主(2012-06-02):
以前听人说可以用N沟道MOS管代替NPN的三极管,没有做实验试过,不知道行不行,请哪位做过实验的解答一下,谢谢!
具体芯片型号,NPN三极管3997,MOS管75N08.

楼主:
2SC3997的资料来了

网友A:
拿这样两个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东西来问能不能替换?开玩笑吧你?

网友A:
规格书就摆在那里,自己看参数

网友B:
不用看资料——肯定不能互换
——高手可能有条件代换

网友C:
没有互换性。
因为这二种元件的模式差别有点大。
一个是电流控制模式,一个是电压控制模式,而且初始电压千差万别。

网友C:
当然啦,不排除万一。万一哪个MOS和NPN在某个区域内、某种工作条件下基本吻合,此时应该可以互换。
只是设计时,有必要进行如此烦琐、无用的思考吗?

网友D:
不是没可能替换,这要看具体是什么电路。

楼主:
以前用3997做电流放大电路,后来想用MOS管代替,直流26V三个3997,每个均衡输出3-4A的电流

网友E:
可以替换,但可能要修改电路参数

网友F:
可以替换,甚至可以不改参数。。
在一些由运放驱动它们的时候一般直接换都没有问题。。
当然如果工作条件太严的就不太好了。。
比如说用个IO去控制一个LED,如果原来是三极管,你换成MOS管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建议楼上某些哥胡说八道之前先看看着两个东西的规格书

网友E:
能不能互换?
先举个简单例子,音响功放。有三极管的也有MOS管的。
再举个简单例子,驱动一个电磁阀。是用三极管好还是MOS管好,答案:MOS管好。
再举个简单例子,用单片机控制一个10A的电磁铁。是用2SC3997还是用75N08? 答案:用75N08。
如12楼所说,驱动LED那个管好,还是MOS管好。
要说规格书是有一个主要指标不同,耐压。但是这和三极管与MOS管能不能互换不是一个问题。楼主问的是否“可以用N沟道MOS管代替NPN的三极管”
如有条件建议楼主搭个电路一试。要不来我这里看看(呵呵),10几年前已经用MOS替代三极管做开关量控制了。控制点数至少几十万以上了(定型产品)。

网友G:
看具体吧我认为,但如果认为三极管=MOS管,那肯定是不对的。只是两个器件有共同的工作区间,但不能视为一样。

网友H:
这个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I:
我晕,你还是搞清楚“功率”二字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J:
npn   pnp   一直不太懂

网友K:
看你怎么用,放大的话,原理不同,能换的概率小,但是开关用的话,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可以的话,肯定是可以的,Mosfet在做开关时用,性能一般是好于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