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接收文本模式的短信问题

楼主(2012-06-02):
用pc串口调试sim900a,接收到的短信一直是usc编码模式的
调试AT指令如下:
AT+CMGF=1

OK

+CMTI: "SM",8
AT+CMGR=8

+CMGR: "REC UNREAD","125201342630xxxx","","12/06/02,15:23:25+32"
7B264FDD9F99003A00200074006500730074

发送的短信内容为“test”,为什么接收到的是一串编码呢?

网友A:
设置AT+CMGF=1
后,如果断电要执行AT&W保存命令的。

楼主:
我每次启动sim900后,先执行 AT+CMGF=1,然后再发短信,不知道什么原因接收到的短信一直是一串编码。
以前用sim300的时候没问题呀

网友B(2014-06-16):
SIM900A资料里有一句话 只有当AT+CSCS=“GSM”时候 TXT模式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