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义隆USB仿真器和烧录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02):
前段时间买了一对义隆USB仿真器和烧录器,发现好像这两个玩意只能连一次,连完拔掉再次连接就没用,显示没找到工具,就连别的两个都一样,不知各位用的怎么样,也不知是不是我电脑的原因,还是你们用过的也遇到过。

网友A:
找义隆的FAE咨询下,这样比较直接

网友B(2012-07-11):
我们是做义隆单片机的,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推测可能是仿真器的下板出了问题,因为在仿真器的下板上有USB通信芯片。 还有就是要保证仿真器上下板是连接正常的。连接正常的表现是,上电仿真器的红灯和绿灯亮。

网友C:
义隆的开发工具太贵。。。

网友D:
义隆的工具是还有些不太好用,使用时有些要注意的,烧录器在没插转接板时连接了下次再连就连不上了.得重新到网站上下载新的烧录软件才解决好.

网友E(2012-08-10):
回复 楼主:
你能 给我 usbasp 的驱动??

网友E:
能不能 附带 视频??
  谢谢

网友F(2013-05-14):
义隆的 开发工具用起来 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