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问题

楼主(2012-06-02):
请问一下,用ULN2003接继电器,然后由继电器接12V3A电磁阀,这样可以吗?但是我试的时候继电器能正常通断,但是一接上电磁阀之后继电器就无规律自动通断

网友A:
电磁阀要加RC吸收

网友B(2012-07-06):
请问楼上,电磁阀接RC吸收,具体电路怎么设计?谢谢了

网友C:
你的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D:
电磁阀需要加RC滤波  这个必需的  百度一下  就OK了   哈哈

网友E:
电磁阀反并2极管,加RC吸收。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869-2-1.html
我也不懂,同样在看,我是在电磁阀上并联了续流二极管。
但是在通电时直接将电磁阀从插座上拔出来的时候,会导致OLED花屏,单片机倒是没出问题。
而用单片机控制MOS管关断电磁阀倒是没事

网友G:
无规律自动通断,驱动功率可能不够,导致不可靠的通断,或者纹波的原因,楼上的都说了,RC滤波

网友H:
电磁阀电源可能太小了,2003前极要光偶哦

网友I:
2003的驱动电流也很大,你的IO驱动能力如何?电源容量是否够用?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K(2016-08-15):
12V3A,这个3A代表什么?最大工作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