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gprs远程升级

楼主(2012-06-02):
小弟准备用GPRS的方式对STM32的程序进行远程升级,外部扩了个大点的FLASH,在网上也看到类似的问题,可是大家都是讨论这种方法可行性,没有给出例程,所以我还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有哪位高手能说的详细点,最好能给个例程,谢谢!!!

网友A:
这种1做做样品是可以的,如果做成产品的话,升级的风险太大!

网友B:
先看懂an2557吧~~IAP只要几K如果片上flash够用可以分三个段,一段存储IAP,一段存储APP,最后一段存储上一版本(本次更新前)或其他可用版本,外扩的flash应该是存储某一可用版本,升级失败(比如突然断电)好有一个可用的备用,总之去官网看懂an2557基本就明白了,需要修改的只是添加一下串口中断,需要注意的是做一下字节转换,因为串口来的是8位,但是我们要用到的是半字编程那个函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首先,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方式是可行,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
就我们自己的实现来看,存在一些不足
1.GPRS速度比较慢,我们这里程序大概300K,要几十分钟才能升级完成1个设备,当然,可以同时开启多线程,对多个设备同时升级;
2.存在一些升级失败的情况,可能是程序设计的不够完美,会出现升级后设备不正常的,只能去现场升级,还好,比例比较小。

网友D:
请问,LS是用在什么设备上,这样成本好高啊

4# ningzb

楼主:
4# ningzb 谢谢!我这程序也有上百K,能不能给点例程,我邮箱huaiyuan1322@163.com,之前没弄过,现在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啊!没有例程给点配置、建议之类的也行,谢谢!

网友E(2014-03-10):
校验最重要

网友F:
gprs是可以的,iap负责搬迁程序,应用程序负责通过gprs接收程序,接收完并校验无误,重启进入iap的部分升级,完全可行,几分钟可以搞定,gprs信号比较好的情况下

网友F:
具体升级的感觉,可以感觉感觉手机的升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