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当做电压跟随器使用的时候,看哪个输入阻抗?

楼主(2012-06-02):
看图吧。。。

PS:当时问老师的时候,由于他说只有一个信号输入,所以是看差模阻抗。于是我问他,共模是必须有两个信号输入?迟疑了下,然后回答是....我囧,我怎么觉得不对啊。

网友A:
运放开路,输入阻抗就等于R1啊

网友B:
to LZ:

运放输入的“共模输入阻抗”是输入对地(或对电源)的阻抗,“差模阻抗”则是两输入端间的阻抗。通常(VFA)运放的共模输入阻抗比差模要大很多,但由于深度负反馈的作用,差模阻抗影响减小很多。对于一楼图中的电路,基本只考虑其运放的共模输入阻抗和R1的并联。由于通常共模阻抗比R1大许多,所以其输入阻抗近似为R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HWM的回答。
但有一点不理解、

由于深度负反馈的作用,差模阻抗影响减小很多。

这个怎么理解?
是说由于引入深度负反馈,差模阻抗放大了β倍,可以不用考虑了,还是说由于运放的同相端与反向端的电压几乎一样大,所以忽略差模输入阻抗?

网友C:
“差模阻抗放大”对“端的电压几乎一样”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视角

网友D:
阻抗匹配不是那么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