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谐振问题

楼主(2012-06-02):
一个物体在其谐振频率附近震动,请问它会向其谐振频率改变吗?也就是说他会慢慢的变为谐振状态吗?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不就叫同步吗.

网友A:
不能吧,天线和LC谐振都不能生成其他频率,但只在谐振点幅度最大而已

网友B:
"一个物体在其谐振频率附近震动"——请问楼主这个振动是自由振动或者强迫振动?如果是自由振动会变为谐振状态。强迫振动不能。
复习一下普通物理声学部分。

网友B:
举例:
自由振动——音叉、钢琴;
强迫振动——扬声器。

楼主(2012-07-03):
4# xmar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