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用DSP做数字积分器的程序

楼主(2012-06-02):
小弟刚开始学dsp,很多东西都还不太懂,现急求dsp上数字积分器的程序。。AD,DA已经有了,初步构思是利用中断不断累加数据然后输出。。。求大大们指点下。。可以联系QQ:450662103,弄好有酬谢。。闲聊勿加!!

网友A:
根据 积分运算的概念. 楼主的算法也是符合积分的概念的.
在实际应用中的对于一个连续信号的积分就是将连续信号根据一定的采样间隔变成离散信号(离散数值) ,再将离散数值进行逐步累加。最后计算出离散数值的和也就是积分,最后还要乘以增益。
如果采样率不够, 可能还要考虑插值计算.

网友B:
楼主找到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C(2013-06-24):
最简单的用T形值
想一想你是怎么计算梯形面积的?
想出来了吧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