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中压控振荡器问题

楼主(2012-06-02):
用锁相环去励振一物体,请问怎么才能让锁相环跟踪到物体的谐振频率?

网友A:
锁相环是去跟综并锁定一个确定的输入信号的。
我不知道你“环跟踪到物体的谐振频率”这句话的含义如何。
如果指这个物体已经在谐振频率上稳定震荡。这样,是可以锁的。

如果你的这个物体并未在谐振频率上稳定震荡,我是想去测定这个谐振频率。这时就不能用锁相环了,至少不能直接用这么简单。

我想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试试:给这个物体一个激励信号,然后再测定。

网友B:
“锁相环跟踪到物体的谐振频率”改为:“锁相环跟踪到物体的固有声谐振频率”要好理解一点。但还需要一定条件。因为锁相环是用于周期电信号的锁相而不能直接用于声信号。需要‘声-电’转换才行。所以,楼主所谓‘物体'不是一般意义的物体而是特指电声换能器件更恰当。比如:压电晶体、压电陶瓷、声表面波器件、机械振子,等等。楼主’物体‘到底何意,天知道。

网友C(2012-07-17):
说的太笼统了,不好回答,一般跟踪的都是压控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