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自定义ip核问题~

楼主(2012-06-02):
基于plb总线的自定义ip核,
ipbus_error信号综合后出现错误。
错误提示是这个信号含有多个驱动源。
但是,模板文件是自动生成的,我只加了自己的程序,
这个信号根本没动过。。
查了老半天都没发现问题。。。
求助了。

楼主:
问题2,我将自己的程序在自定义例化后,没有上述错误,但是

综合没错,查看rtl图,时钟和复位没有连上,内部逻辑图也没有。

继续求助。

网友A:
。。。。
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说的好含糊

网友B:
应该是你的wir连接在了多个信号量上,你使用一个连接就没事了!

楼主:
我说的太含糊了, 简单来说,就是在自定义的plb ip中,添加自己的逻辑模块。 如果我把源代码直接复制进ip模板中,提示有信号冲突。综合错误。 如果我把我的模块以例化得方式加入模板中,综合没出错,但是警告很多。我查看rtl级图。我自己写的逻辑部分并没有综合出来。

这是我自己模块综合后的rtl图。没问题,也在硬件上验证了。

这是在plb 自定义ip中rtl级图。我自己写的模块内图。只有vcc

这是警告错误。

网友C:
帮楼主把问题顶上去。

网友A:
警告就是告诉你没有用,因此被综合掉的意思。

网友D:
DS28E01的SHA-1功能似乎也有定义IP的功能。。

网友A:
我觉得,你是不是调用的是NGC文件?

楼主(2012-09-17):
已解决,是wire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