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出出主意,单片机观摩课讲什么

楼主(2012-06-02):
RT,教单片机的,院领导要听我的课,进行评选。该怎么上,能够在20分钟内更好地展现自己,又不会觉得很闷呢?
PS:
如果你们是初学者或者是学生,比较喜欢听什么样的内容呢?学生不是小白,是对单片机有了一点儿了解的

网友A:
最好能够有一些实例
比较好玩的,当然也不能说只是个流水灯
学过的人都能懂,又能有一些新的东西
这样可以在无聊的会议上增加些新鲜空气
20分钟就不要讲太多原理类的东西了
讲也讲不清楚
当然最主要的是老师您的调动力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有的老师上课呀
简直就是催眠
当然不是说LZ你啦

网友A:
想起来了
还有一点
最好能够跟学生有互动
当然如果要效果好一点
可以事先安排下
不至于冷场

网友B:
什么是单片机,用来干什么?我学会了能做什么?找工作需要么?

楼主(2013-04-03):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
还有一点
最好能够跟学生有互动

谢谢你啊,这么热心详细的建议!我当时却没有看到……都过去快1年了,不知道你现在还上不上这个论坛

网友C:
就比如说一个89C51的最小系统吧,电源/晶体/复位电路/P1.0上外接一个三极管驱动LED,够简单了吧?有如下问题:

(1)说电源,电源脚上为什么有104瓷片电容?为什么容量是104?为什么是瓷片而不是其它介质的?它在PCB上为什么在那个位置?没有这个电容是行还是不行?
(2)说晶体,振荡的原理太麻烦不说了,但可以说这个晶体在PCB上为什么要在那个位置?PCB上有一层白油与晶体底面相当,这是想干什么?这么干就一定好吗?
(3)说复位,为什么是一阻一容?为什么阻上有时还并二极管?阻容的值是怎么取的?和晶体振出来的时钟有什么时间上的关系?
(4)说P1.0,为什么要外接三极管带LED?为什么是PNP管?基极的电阻是怎么取的?LED为什么在集电极?LED在发射级会怎么样?LED上的电阻是怎么取的?
(5)说程序,MAIN: CLR P1.0; SETB P1.0; AJMP MAIN,这个程序是如何控制那个LED的?理论上LED应该是什么样子?而那个LED为什么看上去不是那个样子?怎样改程序能让LED看上去是那个样子?在不改程序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能让LED看上去是那个样子?

实在是有很多内容可说。

楼主(2013-06-09):
引用 网友C:
就比如说一个89C51的最小系统吧,电源/晶体/复位电路/P1.0上外接一个三极管驱动LED,够简单了吧?有如下问 ...

明白你什么意思,只是讲这些东西比较无聊,不容易给那些评委(基本是外行)留有深刻印象。需要讲的讨巧,又不哗众取宠,即实用又有意思,所以才这么难。。
又要准备今年的观摩课了,这一年真的好快……

网友D:
讲课是们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课是们技术活

也是体力活儿啊兄弟~~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E:
要不带个实物去讲解 现场演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