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液晶在背光关闭的情况下,能看到像麦浪似的

楼主(2012-06-02):
(无正文)

网友A:
要爆炸了;P

楼主:
楼上说的好点的行不??

网友B:
刷新频率的问题,你可以把液晶rc时钟频率调整一下

网友A:
你要考虑你软件的相关设置,查看下与频率相关的参数值的大小

既然是背光情况下的现象,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屏,要看下有没有单独的行列驱动芯片,你要看看相关频率是不是和你软件设置的一样,说到底就是查频率

回复 楼主:
不排除真的要爆炸哦;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液晶我们买的是一个整体。你说的那个RC时钟是液晶板子上面的吧?也就是它自身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是在背光关闭的情况下,就是没有背光的时候。
你们的意思是通过数据线将液晶的频率改一下吗?具体我还真没了解。

楼主:
3块就一块这种现象,要是真是频率不对,其他的应该也有这个现象才对呀?

网友C:
如果是现成模块,则有可能是模块外接器件的问题了,你仅对换模块试一下(外接元件不动)

网友D:
:)LZ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应该是液晶的问题,晶振频率不对就会这样的了。

楼主:
难道厂家会弄错?
那液晶模块上哪里有晶振呢?

楼主:
还是要怎么样调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