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噪声

楼主(2012-06-02):
有没有高人对无刷直流电机的开关噪声的抑制有高招呢?谢谢赐教。。方波的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的开关噪声的抑制, 从理论的角度, 降低开关的速度是个办法. 不过本人实际试验了几个速度, 效果并不明显.  EMI 器件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事实上, 开关噪声主要来自于电流的切换, 所以值功率较大时的噪声更大. 干扰源的控制手段不明显. 可以通过传播途径和易感电路上面做点**. 比如优化 PCB 布线, 运放和信号取样电路的处理, 隔离的驱动等等...

网友B:
如果PWM频率太低,则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说的这个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PWM的设置对开关噪声确实有影响,但是调整来调整去,噪声还是存在

网友C:
要搞清楚是电机高速时的噪音

还是开关频率导致的噪音

前者问题应该在电机吧。后者可以提高PWM频率看看效果。

网友D:
用正弦波SPWM驱动可以减低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