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个是寄存器配置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ensor.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ifo.h"
#include "sccb.h"
#include "usart.h"
const unsigned char OV7670_reg[OV7670_REG_NUM][2]=
{
//以下为OV7670 QVGA RGB565参数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
{0x70, 0x00},//00
{0x71, 0x00},//0x85测试
{0x72, 0x11},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02},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0},//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20},//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37},//0x07,
{0x21, 0x02},
{0x22, 0x0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0c},///////////////////////
{0x6b, 0x8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00},
{0x01, 0x80},
{0x02, 0x8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0},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0},
{0x77, 0x10},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3},
{0x55, 0x00},
{0x56, 0x40},
{0x3b, 0x00},//0x82,//0xc0,//0xc2, //night mode
};
void sensor_xclk_init()
{
RCC->APB2ENR |=1<<2;
GPIOA->CRH &=0XFFFFFFF0;
GPIOA->CRH |=0x0000000b; // enable PA.8 AF-PP
/*configurate clock source*/
RCC->CR |=1<<16; // Enable HSE
while(!((RCC->CR >>17)&&0X01)); // HSE is ready
RCC->CFGR |=6<<24; // SYSCLK is selected as output
RCC->CFGR |=7<<18; // 9PLL
RCC->CFGR |=1<<16; // 0:HSI振荡器时钟经2分频后作为PLL输入时钟 1:PREDIV1输出作为PLL输入时钟。
}
///////////////////////////////////////////////////////////////////////////
//功能:写OV7660寄存器
//返回:1-成功 0-失败
//guanfu_wang
unsigned char wr_Sensor_Reg(unsigned char regID, unsigned char regDat)
{
sccb_start();//发送SCCB 总线开始传输命令
if(0==sccb_write_byte(0x42))//写地址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100);
if(0==sccb_write_byte(regID))//寄存器地址
{
sccb_stop();
return(0);
}
delay_us(100);
if(0==sccb_write_byte(regDat))
{
sccb_stop();
return(0);
}
sccb_stop();
return(0x01);//成功返回
}
////////////////////////////
//功能:读OV7660寄存器
//返回:1-成功 0-失败
//guanfu_wang
unsigned char rd_Sensor_Reg(unsigned char regID, unsigned char *regDat)
{
//通过写操作设置寄存器地址
sccb_start();
if(0==sccb_write_byte(0x42))//写地址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100);
if(0==sccb_write_byte(regID))//积存器ID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delay_us(100);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ccb_start();
if(0==sccb_write_byte(0x43))//读地址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0);//错误返回
}
delay_us(100);
*regDat=sccb_read_byte();//返回读到的值
// noAck();//发送NACK命令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1);//成功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