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winter 09 PCB保存太慢?请支招!

楼主(2012-06-03):
我用的Layout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也是从咋们21ic上下的,呵呵)。
在使用中发现,schdoc文件速度保存正常,但是pcbdoc文件在点了保存后,反应很慢,要等数十秒才可以保存完成。实在急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计算机硬件的问题,没有什么设置,因为原理图文件本来就小,PCB文件要大很多

10秒确实有点久,可能你的板子比较大吧。

网友B:
你的电脑是否集成显卡。以前 6.9版本有这个问题的,09不知道改没改过来 你可以这样操作看看
Altium Designer6.9默认需要独立显卡支持,尤其是PCB文件要求3D显示,所以是集成显卡的电脑只要一打开PCB文档就会蓝屏。集成显卡解决方法: 运行DXP后,不要急于打开PCB文档,点击DXP------preferences设置-----------PCB Editor-------Display,将“use directx if possible”选项去掉,保存ok。
当然 你电脑的内存要大,虚拟内存自己也可以设置的大点。

楼主:
是的,我电脑集成显卡!
谢谢指点!
我试试!

楼主:
好像快些了!
再感觉感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