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D模拟量正负2.5通过运放叠加一个直流电压使输出为正

楼主(2012-06-03):
最近利用LM324做一个同向加法电路,主要目的想实现将AD输出的正负2.5V电压,通过一个加法电路,在LM324的同向输入端分别引入AD的输入量与一个参考的2.5V稳压源,使输出电压在0-5V范围,LM324采用单电源供电,通过实验发现当AD的输出电压在0-2.5V时,输出电压还不错,但是当AD的输出电压为负时,运放的输出结果很差,是不是因为单电压源的问题导致运放的输入电压必须大于零,改为双电源供电可以实现不?另外双电源的负极如何实现呢,小弟是新手对双电源的实现还不太了解,希望能够得到前辈的指点,谢谢。

后来我又在Mutisim中做了个仿真,发现结果是正确的,不知为何实际电路不行,我利用一个直流电压输出-1.5V模拟DA的输出,具体仿真图如图2所示

图像  (12.85 KB )

图像  (167.25 KB )

网友A:
AD输出?ADC能输出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B:
1,不能用500K电阻来分压,减小电阻,加入跟随。
2,是DAC,不是AD

网友B:
当DA输出为负时,用万用表测试OP正向输入端,应该为负,因为两个500K的电阻过大,叠加定理可知。从而使OP输入为负,最终得不出正确的结果。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与纠正,是DA输出,我后来将分压去掉,采用2.5的稳压模块稳定输出2.5V到OP的同向输入端,还是得不到0-5V,现在怀疑单电源供电的OP接收不了DA的负电压输出,所以想改成双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C:
1. R2 另一端不接地。
2. 将DA输出接到该点。
正端直接保证2.5V参考

网友D:
1.电阻分压后要并去耦电容,否则运放的高电源抑制性能将不复存在,同时要加一级跟随器
2.324非轨对轨运放,输出最大要比电源正极小2V,最小要比电源负极大2V,0-5V的电源不可能输出0-5V,除非更换运放或者用双电源,并且加大电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