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充完整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12-06-03):
上图是个万能充的电路,红线标注的部分我搞不明白啥意思。帮忙解释下
这可是个完整的电路,可以做成品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我这是在网上搜的电路

网友A:
电路图 有误。
Q2 发射极和基极 错了

楼主:
电路图 有误。
Q2 发射极和基极 错了
引用 网友A:
NPN三极管这个没错吧,那我改过来!
你发的图片不让看啊,还有帮介绍下功能吧,三言两语就可以不用狠详细

网友B:
上面那个三极管的发射机和基极明显搞混了,这就是一个RCC电路。

楼主:
看了下RCC的讲解,明白差不多了,谢谢!
;P  不过现在按我的电路做的东西表面现象看起来也是正确的,能否充进电不就不知道了

网友C(2012-09-15):
开关电源的电路,那个中间那个方的东西是开关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