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gner6.9gnd覆铜问题

楼主(2012-06-03):
GND大面积覆铜的规则怎么设置的,比如与焊盘,普通的过线,VCC的线距怎么设置?
还有那种大面积覆铜网格状的怎么设置出来??--本人新手…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楼主:
坐等大虾……

网友A:
至于覆铜的形状是你自己画出来的

楼主:
  谢谢!!
回复 网友A:
还有那个线距 怎么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这个资料你好好看了的话,我相信不管是线距还是什么距,你都会设置

楼主:
5# forgot 搞定了~:victory:

网友B(2012-12-10):
引用 网友A:
至于覆铜的形状是你自己画出来的

很有用 谢谢

网友C(2013-10-08):
很好 受教了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E:
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看了forgot的回答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