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问题编译时出现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dio.h

楼主(2012-06-03):
我在官方下载的工程,编译时出现..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di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A:
stdio.h 是标准的库,把路径包含进行就是了。
通常是在 C:\Keil\ARM\RV31\INC

网友B(2014-07-15):
我用 4.73版本的时候也试过这个问题。所以还是用回了 4.12 版本

网友C:
airwill的办法是可以的,最好是修改MDK的默认库文件路径

网友D(2015-11-01):
终于知道为何总是编译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