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12-06-03):
TI, IO, AN, ev, TE
我用的ise10.1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 老实现不了 错误提示如下:

ERROR:Par:332 - The evaluation period for this evaluation software has expired. As stated in the guidelines of the
   Evaluation Agreement, which was shipped to you along with the Evaluation CDs, this software will no longer operate.
   We are eager to assist you as you conclude your evaluation of the Xilinx solution. Your local Field Applications
   Engineer or salesperson is available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or to assist you in the purchase of an annual software
   license. You may also contact Xilinx directly at eval@xilinx.com
   Thank you for evaluating the Xilinx solution. We appreciate your interest in Xilinx and we look forward to earning
   your confidence and your business.
Process "Place & Route" failed

下面是verilog代码
module good(
    cout,sum,ina,inb,cin
    );
  output[3:0] sum;
  output cout;
  input[3:0] ina,inb;
  input cin;
  assign{cout,sum}=ina+inb+cin;
endmodule

我还试过其它的代码 都是实现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 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请各位高人指点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你的软件的license不行。

网友A:
不是代码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想问下,如果重新安装 哪个版本比较稳定好用一点呢?是去xilinx官网下载吗?license去哪里下载?

网友A:
你用什么器件?
看器件选择。
license你只能。。。,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ratan3e xc3s250e
spratan3e xc3s1600e.
license...

网友A:
那您还是选用ISE14.1吧。

网友A:
license 我没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