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零下温度AD转换问题

楼主(2012-06-03):
现有一批STM8S103,应用于汽车环境下,在-25度以上时,AD转换正常。
当温度低于-30度时,AD偏差很大,可达到一倍以上,无法与厂家技术支持联系,
那位可提供支持方式,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入内阻多大?会不会是外部器件导致的

网友B:
我看是不是借助示波器和其他仪器, 先考察一下外围的电阻电容和运放的情况, 因为这上面的问题容易解决些.
然后再来看芯片上的问题.

网友C:
看了一下STM8S的datasheet,(跟STM32类似)工作温度范围从-40度开始。所以温度低于-30度,
在-40~-30度时,STM8S的AD应该还能工作。如上面所说,LZ需要考虑外围器件在低温下的特性,特别是电容。从STM8S来说,其Vcap所用电容更需要注意,有可能电容在低温下容量变小,保险起见可以多并联1个相同的电容。

网友D:
是啊,MCU的外围器件是否能在温度低于-30度时正常工作?标称值是否还准确?

网友E:
感觉是外围器件所致,楼上的朋友们分析的很有道理。再一次学习了。

网友F:
外围器件问题

网友F:
特别是北方用户。。。。。小心哦,,take care

楼主:
同样的一批原件,同样的电路,使用ATmega48,没问题。
而且数据手册中注明Data based on characterization results, design simulation and/or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are indicated in the table footnotes and are not tested in production。
不知道ST有没有实测数据

楼主:
热电偶输入4mV,放大后约0.8V
水温传感器为热敏电阻
此处仅为读取AD值与给定比较

网友G:
测一下外围器件在低温下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