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压电路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6-03):
还有当VT导通的时候,C1会不会向C2和C3同时充电,第三步中,a点会不会向C1充电???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稳态了
这样看 上面步骤不是有三步嘛  前面1 2 3 然后你再加个第四步  这个第四步就是之前的第二步 你再看一遍

网友B(2013-01-22):
当倍压后,C3的电压比C1高所以D2是截止的

网友C:
搞了半天,N个二极管和电容才2倍升压,这样的电路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