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tm8的spi通信时 无法开启全局中断

楼主(2012-06-03):
我用stm8的硬件spi来通信,但是当我开启全局中断的时候,总是死在这句话上。
我的spi配置是:/*NRF的spi时钟和相位极性配置 注:时钟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void spi_init()
{
    gpio_init();                                                                                         //spi的引脚配置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1,ENABLE);                      //开启stm8l的内部外设时钟的时钟
    /*spi,最高位首传,spi的波特率,spi的主从模式,时钟和相位极性设置,时钟数据线几线,软件或硬件片选,crc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SPI_FirstBit_MSB,SPI_BaudRatePrescaler_2,SPI_Mode_Master,SPI_CPOL_Low,SPI_CPHA_1Edge,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_NSS_Soft,0x07);
    SPI_Cmd(SPI1,ENABLE);                                                                   //开启spi外设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FLAG_BSY));                                   //spi在不忙的时候继续下面操作
}

但是当我加上全局中断enableInterrupts();这句话是,程序就死在这。不知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看看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服务程序的问题. 开启中断后,中断服务程序就能响应中断请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