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时选错了速度等级有无影响?

楼主(2012-06-03):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的是Actel的ProASIC3系列,A3P250,代码综合的时候将速度等级选成了-2级,实际芯片是Std级,最后生成烧写文件下载进去以后发现功能都还正常。
后来我对比了将速度等级设为不同的级别,综合后的网表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将速度等级选择错误,烧写进去后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吗?

网友A:
隐患有太多。
比方现在没问题,某个时刻可能温度到达一个温度,但是这个温度下-2的速度只能跑 100M -3的能跑到120M
可是你时钟是120M.这个时候,自己-2的速度没办**常工作。

楼主:
恩,我也觉得时序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隐患,有没有办法能够把用-2设置布局布线的结果用后仿真的手段看一下在低等级器件上跑的时序欲量呢?

网友B:
速度等级提高,编译后会放宽时序要求,会造成该约束的没有约束。
xilinx的试过,问题不大,-1的可以当-2的用,保险一点建议把电源提高5%,一般电压提高对超频有很大的帮助的。
actel的没试过。

网友A:
速度等级提高,编译后会放宽时序要求,会造成该约束的没有约束。
xilinx的试过,问题不大,-1的可以当-2的用,保险一点建议把电源提高5%,一般电压提高对超频有很大的帮助的。
actel的没试过。 ...
引用 网友B:
超频等都是有隐患的。
如果是要求级别比较高的,还是不推荐的。

网友A:
恩,我也觉得时序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隐患,有没有办法能够把用-2设置布局布线的结果用后仿真的手段看一下在低等级器件上跑的时序欲量呢?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没办法,还是按照手册办事比较放心

网友C:
我很需要积分

网友D(2013-01-15):
引用 网友C:
我很需要积分

这个好直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直接。。。

比我还直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我还直接

我也很直接: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直接

我们干脆成立一个直接党

网友E:
吓死我了,我以为要成立一个新党呢??

网友D:
到底是直接党还是新党?

网友F:
比猴哥直接的人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吓死我了,我以为要成立一个新党呢??

就是新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直接党还是新党?

新党的名字叫直接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比猴哥直接的人出现了

比我脸皮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新党啊

我以为弄一个跟共。。。。。。。。。。!!!!!党     一个级别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弄一个跟共。。。。。。。。。。!!!!!党     一个级别的呢~~

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大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大啊

我觉得猴哥胆子最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