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为0.01度的温度采集电路?

楼主(2012-06-03):
刚才拿到国外的一台温度采集仪表,将温度采集电路整理了一下,不明白其中的原理?
单片机用的是M430F436-80;温度传感器用的是PT500,有大概5米长的线,一个PT500检测热水,一个PT500检测冷水。
1.不太明白运放在此处的作用,做了什么工作;
2.温度为什么要采这多点,检测原理是怎样的
3.430在此处如何实现采样温度。

大家来看看,他的实现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精度0.01度???  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要说分辨率0.01度到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分析一下上面电路的算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分析一下上面电路的实现原理吗?

网友B:
精度0.01度???

比较不靠谱吧,哪怕只测量100度,精度0.01度,就是1/10000,这个也太NB了吧?
精度0.01度,我都不知道用什么仪器来校对了。

网友C:
怎么有两个PT500?

网友D:
LZ说的这个“精度”,是指显示位数,还是真的测量精度?
那个AD是用430自带的吗?

网友D:
430的AD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精度的。

网友E:
如果是精度,这个电路的指标完全不可能

网友F:
用外部AD,也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网友G:
看不懂图,但有个思路,仅供参考:
1. 对已知RC或LRC电路进行充电,尽可能充满....
2. 然后对RC或LRC电路进行放电,并把放电结果连接到模拟比较器的引脚上.(有些MCU有模拟比较器,且阀值可以配置).
3. 放电时,记住起始时间,到阀值时记下结束时间.这时就可得到放电的一些特性.根据RC或LRC的放电特性,可计算出电阻的值(当然可做充放电多次来算平均值).PT500的电阻值肯定与温度有个对应表.
4. 有了电阻值,就有了温度了......(这里要求,LRC各器件的精度高且稳定,比较器的参考值稳定,当然更要一个定时准确的时钟源,因为放电时间由它决定.)

网友H:
太牛X了,这个需要NTC很精确的参数表。用16位AD,24AD才能做到

网友I:
现在很多电子工程师搞不清精度与分辨率的区别。

网友J:
精度不会有这么高的,分辨率差不多。

网友K:
精度0.01度是以什么为标准参考的呢,现在有标准的温度仪(它的精度是多少)吗?

网友L:
精度不会有这么高的,

网友M:
精度是用百分比表示,同时与测量范围有关。如果测量范围足够窄0.001都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太明白精度与分辨率的区别,能否详解。

网友N:
简单说精度就是测试结果的准确度,按你的要求举例。有个100.001度的温度,温度表要能准确的测出,而不能是99.999度,或是100,003度。分辨率就是能分辨到多少数值。还以上例。100.001度的温度,温度表测试的是101.001度,分辨率是达到了,可是有1度的误差。
分辨率达到0.01度很难,但是能够实现。精度0.01就不容易了,而且价格绝不会是几万能办到的。这里还有一个标定的问题,用什么设备来检测温度表呢?
再说这个电路,单片机用的是M430F436-80;温度传感器用的是PT500,4052模拟开关。LMC7211比较器做电压积分,不可能达到0.01度的精度。

网友O:
顶楼上
学习了。
如果  标定 精度0.01 的设备,就要用 精度为 0.001 的仪器来进行标定了。 那 。。。。。

网友F:
太牛X了,这个需要NTC很精确的参数表。用16位AD,24AD才能做到
引用 网友H:

NTC的你看过怎么高精度的么??

网友P:
热量表?
原理可以参考:slaa104.pdf,slaa061.pdf。
精度不可能到0.01,是分辨率。

建议仔细看一下热量表国标,对温度的绝对值要求并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P:
能看看运放在这里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