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小弟先谢了!!

楼主(2012-06-03):
要求在30ms内,让步进电机从静止状态转一圈停在原来的位置,是否可以实现?电机个头比较大,2.3Kg,7N*m扭矩;

网友A:
学习中,应该可以吧感觉

网友B:
不行的,就算最高速旋转,你30ms,一秒33转,一分钟2000转,这个速度绝大多数步进电机都达不到,更不要说30ms里有个必须的加减速过程占用了很大部分时间

楼主:
谢谢大侠,那么最快可以做到多少时间呢?

网友C:
不行,启动速度太快了还会导致失步~

网友B:
个人认为进100ms都需要很努力了,甚至200ms都不是容易的事

网友D:
步进电机虽然用于要求有点精度定位的场合,
不过不适合用在急启动、急停这样的场合。

网友B:
步进电机也不是不能快速启停,只是你这个时间真的太短,估计伺服电机也无法完成。楼主要不去问一下xwj看

网友E:
查一下电机的转动惯量,找一个拖动或物理基本功好的朋友,可以算出来。

网友D:
步进电机没有办法急启急停!
除非余量留得非常之多,否则谁试试效果,那个效果显著。

网友F:
moon的电机做的不错,你可以去看下他们的网站问下

网友G:
个人建议这样的要求就不要用步进电机了吧!

网友H: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