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0V怎么稳压到24V用于驱动三个接触器?

楼主(2012-06-03):
这是一个发风力发电机出来的电流整流后得到最高400V的直流电压,如何将这种不稳的电压稳压到24V用于驱动接触器?
没做过电源,请大家指条明路吧!多谢谢了。

网友A:
0-400v???真宽

网友B:
最关键是0V !!!!

楼主:
100v~400吧
0~100V时可以输出低于24V的电压

网友C:
用BUCK压降电路。或用反激降压。

网友D:
这么宽的电压,还是预稳压一下,再降压吧

网友E:
0v  怎么工作?至少也要让集成电路先工作吧。

网友F:
风车不转时的电压是0V。使用DC/DC电路可以实现,建议参考AC380/DC24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G:
1,可以用自动调压器自动跟踪.
2,可用DC/DC开关电源来进行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