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PCB,求批判

楼主(2012-06-03):
刚开始学习PCB,用protel99se画了一个51最小系统,请各位大侠找找毛病。。。。

楼主:
由于值班室设备较落后,布线较粗,信号线30mil,电源线50mil。。。

网友A:
请把图片传上来,QQ空间的图片看不了啊

网友B:
就画了几个晶振跟电阻,就存在很多问题,自己慢慢学习,焊接一块板子做做emc等试验就知道你这块板子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C:
铺铜间距在近了

网友D:
建议LZ截张图,方便大家直接欣赏

网友E:
调整布局,布线才能舒服美观大方有效

网友F: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上对图

网友G:
图片看不到。 PCB懒的下载。

网友H:
截个图吧,兄弟

网友I:
10mil的线距有点点小啊。。

网友J:
你是大学生吗?覆铜间距太小了,起码要为20mil以上!做电路板出来时,过孔也是有问题……太多要学习的地方了,加油啊!

楼主:
13# fendou_0727 谢谢啊

楼主:
12# longdeng84 学习了,谢谢哈~

网友K:
问题是多,但主要问题是LED断线了,不会亮的:lol

楼主:
4# **kfu 对不起各位,空间权限问题没有考虑,马上改正

楼主:
18# qinshihao 改正 了一些错误,继续求批判。。。hz是两个开关,一个六脚开关,另一个是复位按键

网友L:
死铜一堆一堆的
丝印乱七八糟的

网友M:
丝印在焊盘上不好。用顶层画单层版?我不太习惯啊。   板子太分散,没有很好地布局。

楼主:
2# qinshihao 重新布局一下,修改一些错误。。。继续就批判,六脚开关有一个焊盘是绿色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22# 正是松涛 我重新改正了一下,布局和丝印都改了下,去掉了死铜。。您再帮我指点指点吧。。。单层板是因为制板室的条件限制,比较落后。。。那个绿色的点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网友N:
丝印都没放好,这种板直接拍死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请问怎么放合适?

网友O:
1.con8和con9离得太近,担心插的时候有问题,插座一般与其他件远点。
2.R1的一端是地,另一端怎么感觉是悬空的?
3.S2字符放反了,它的型号放到器件下面了。
4.管脚变绿应该是有drc,你仔细看下drc报告。
每个高手都是从新人走过来的,鼓励!

网友L:
继续八你的丝印
最多两个方向吧  不能让别人转来转去的看料号吧

网友L:
单层板子的话  如果器件要从上面放  那你考虑下怎么焊接  焊盘容易掉吧
(如果是自己在实验室刻板子)
外加工的话还是做成双面的,成本差不了多少

楼主:
29# mcb8295014 对对,昨天下载了一个怎么放丝印的文档,学习下,有空在传上来大家批判。。。谢谢你们的各种批,我会进步的~~

楼主:
30# mcb8295014 就是在实验室做的,设备落后,所以只能做单层的。。

网友A:
33# qinshihao 丝印怎么是方框啊,什么意思。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是用机器雕刻还是腐蚀做,如果是这样做的 那IC是不是和丝印在同一层?

单层板建议铜皮和器件不在同一层。还是考虑下焊接的事情。

楼主:
34# **kfu 字体小了,没有显示出来,对不起,内容可以参照上面的丝印

网友P:
感觉还是很有问题的  细节注意一下!

网友L:
回复 楼主:
底层也好顶层也好,只要和器件不在一层就好~

网友L:
另外如果是腐蚀的话线宽做大一些  控制不好容易蚀断。

楼主:
40# mcb8295014 腐蚀一般信号线多宽?我这里是30Mil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那够宽了  你是用菲林做来做吗?

楼主:
材料是实验室自备的,现在还没有做呢。。。重新整了一下。。。您觉得哪些还有待改正

网友Q:
自制板的话还是不要用网格的铺铜吧,浪费你的药水。。
自制的话,建议单片机等的焊盘弄大些。。一是好焊二是好钻子,太小了焊盘搞不好被你的钻头钻掉了,毕竟是手工打孔。。
你为什么要搞一非电源的地呀。。

左上脚那个三脚的东东下面那个脚怎么在那搞了个过孔呀。。就算是单面板,那也应该有个对应的孔跟它做飞线吧。。

还有个原理性的错误,单片机EA脚是不是应该接个东西呀
你是什么单片机呀,AT89S ?如果是的话接个ISP出来吧。。
如果是STC,把个串口接出来吧,方便下载,

楼主:
44# hotyong 用STC的,EA可以不接,串口似得接一下,谢谢提醒啊

楼主:
44# hotyong EA还是拉高吧,反正也没有影响。。。谢谢提醒啊

网友R:
自己印的话直接不覆铜,自己试验要求不高。并且你的功能也很简单,都弄成接口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哈

网友S:
额 问题都被大家说的差不多了 打打酱油了…
随便问下 为什么不用四脚的轻触开关 而用6脚的…这个随意的嘛?
我也是新手 别拍我…………

楼主:
回复 网友S:
四脚的是按键,用来复位。。。六脚是开关,控制电源

网友T:
没有实践 没有发言权  看看罢了  支持一下

网友U:
复位电容没必要那么大,LED和电阻间也没连线呵呵。
而且个人感觉这个板子意义不是很大,至少要有个设备让单片机驱动一下吧呵呵。232串口最好带上,供下载程序和通信用。否则即使做出来了也什么效果都看不到,顶多看到LED亮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