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launchpad提前写了一测温度的上位机,大家帮忙测试一下

楼主(2012-06-03):
(图片)

网友A:
没收到板子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有收到,而且名单里面还没有我呢,伤心了!

网友B:
Component"MSCOMM32.OCX"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not correctly registerde:a file is missing or invalid.没法使用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将mscomm32.ocx拷到system32目录或者是程序目录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在"运行"里输入regsvr32 mscomm32.ocx

网友B:
楼主好样的,我直接把他们两个放到一个文件夹就能用了。楼主给力,源码工程文件的也分享分享呗,另外问楼主个问题,如何用C语言编写个PC上位机串口操作的程序啊?不用控件的那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用c语言的话,我没有写过,可能得写串口的协议吧!

网友D:
不错,等launch pad板子到了测试一下

网友C:
感谢分享,最好分享一下源码,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E:
怎么会是120度呢,应该是摄氏温标啊

网友F:
经过测试也是显示120度,而实际温度应该是30左右

网友G(2012-07-07):
只有一个串口程序啊?怎么用?

网友H:
显示的是华氏度。
gaochy1126, LaunchuanPad_Temp_Display.rar 源代码公开下,让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