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降壓轉換器要如何去分析?

楼主(2012-06-03):
以下是解釋
BUCK CONVERTER for HIGH-POWER LED
48mA to 90mA
This circuit is a "Buck Converter" meaning the supply is greater than the voltage of the LED. It will drive 1 high-power white LED from a 12v supply and is capable of delivering 48mA when R = 5R6 or 90mA when R = 2R2.
The LED is much brighter when using this circuit, compared with a series resistor delivering the same current.
But changing R from 5R6 to 2R2 does not double the brightness. It only increases it a small amount.
The inductor consists of 60 turns of 0.25mm wire, on a 15mm length of ferrite rod, 10mm diameter.   Frequency of operation: approx 1MHz.
The circuit is not designed to drive one 20mA LED.
This circuit draws the maximum for a BC 338.
能否詳細說明此電路的作用和此電路的分析!!

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A:
就是一个buck电路,百度一下buck拓扑就明白了

网友B:
:lol好2b的签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哎,你的签名确是比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