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5v这边属于单片机这样的控制端,属于数字电源部分

给继电器线圈供电的是12v,此电源是模拟电源

这样就涉及一个模拟地和数字地在图中的共地问题,直接接在一起可以吗?
模拟地和数字地就这样混在一起了?而且我电路中好几处类似于这样的地方,都这样接的话,是不是形成地回路了?

网友A(2012-06-03):
印刷板设计好了没有问题,主要考虑地电位不要因电流抬高,数字部分,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B:
担心就隔离一下。

网友C:
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一般不大, 几十mA 到 1~200mA 的量级.
三极管通常 Ic 数倍至数十倍与 Ib, 所以三极管的 E 应该接 12v 的地.
另外, 继电器是个电感和开关回路, 工作中会有噪声出来.
如果楼主的 12V 是模拟电路的电源. 建议将模拟电源和继电器驱动电源分割开来, 当然地线部分也要分割开来(姑且改称为控制地和控制电源吧)

网友D:
简单点的,就是,5V的GND和12V 的GND 中间用个0R 或者磁珠来连接,然后注意板子布局,问题不大。
布局好的情况下,即使模数地不分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一般没事,注意加多几个滤波电容位置备用。

网友F(2012-07-05):
上电会自动切换一次吧

网友G:
没事的,若不放心,可以隔离使用,或者同5楼所说的5V的GND和12V 的GND 中间用个0R 或者磁珠来连接,这里还要注意一下pcb走线的问题,12v的线宽不能太细,还有记得加一个续流二极管,正向压降越小越好,1n4007足以。另外,三极管基极电流电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