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递归和while 的相似

楼主(2012-06-03):
小弟初次接触C,这块又迷糊了~~
   递归和while之间是如此相似,~~~有知道的前辈能否给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递归调用是用的满足条件的大循环,里面是传递参数的!

网友B:
楼主太菜鸟了,递归和while很不相似的。

网友B:
递归是一种回溯,先从你的程序入口找到最基础的点,然后再回来,其中要使用很多很多的堆栈,单片机上是不可以使用递归的

网友C:
递归必须设置一些目标,当达到这些目标时便终止执行,每个递归调用必须取得一些进展,进一步靠近这些目标。

网友D:
形式上看,while在一段代码间反复执行,递归会不断嵌套着调用函数本身

网友E:
我看的也迷糊了,形式上太相像了,~~~

楼主:
本人基本功不扎实,下来得多加学习了,先谢谢各位朋友了,结贴了

网友F(2012-08-09):
while属于循环,可以和for,do。。。while互换,但不是完全等同,语法自己要多看看  递归是先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在该函数内部再调用定义的函数本身  经典的例程是汉诺塔问题,呵呵,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G:
while是条件循环。递归是函数自我调用。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