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是中断问题,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同时运行出问题

楼主(2012-06-03):
有关中断的问题,PIC16F877A中有多个中断源,但只有一个中断入口,在一个中断子程序中可以通过中断标志位判断是哪个中断从而执行。下面那个程序是一个测试程序,:中断子程序中有两个中断,一个是串口中断,另一个是time0中断,time0中断是让蜂鸣器间隔响,但是发现上电后蜂鸣器没有响,只有运行串口调试助手程序使串口收发数据后才能使蜂鸣器响,按理说一上电time0定时器应该已经执行,和串口的执行与否没关系的。另外还发现蜂鸣器响的时间不是我所设定的中断时间,并且无法改变时间,好像蜂鸣器响的时间间隔是由串口的波特率决定的。这是怎么回事?PIC的中断难懂,真让我这从51刚转过来的新手纳闷。
#include<pic.h>
__CONFIG(0X183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mq RC2
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
while(z--)
  for(i=0;i<250;i++);
}

void port_init()
{
TRISC=0xc0;  //RC7/RXRC6/TX输入,其余口输出,RX,TX口必须设置为输入状态,之后硬件会自动匹配为相应方向
}
void usart_init()
{
SPBRG=0X33;  //4M晶振,1200波特率
TXSTA=0X20;
RCSTA=0X90;
RCIE=0X01;  //接收中断使能
GIE=0X01;  //总中断使能
PEIE=0X01;  //外部中断使能
}
void interrupt receive_data(void)
{
if(T0IF==1)
{
  TMR0=100;
  T0IF=0;
  t++;
  if(t==1000)
  {
   t=0;
   fmq=1;
  }
  fmq=0;
}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中断和中断标志位是否为1
{
  PORTC=RCREG;  //C口的LED亮
  TXREG=RCREG;
   while(!TRMT);
}
}
void main()
{
port_init();
usart_init();
TMR0=100;
T0IE=1;
TXREG=0X01;
  while(!TRMT);
while(1);
}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啊?跪……

网友A:
1、既然你知道“if(RCIE&&RCIF) ”这么写,为何又写成了“if(T0IF==1)” ?
2、一共也没多少代码,自己耐心点调试就是了,这也要别人帮忙?
3、PIC16的中断很简单,按照顺序查标志位,先查到谁就先执行谁。
4、看到那个delay就头大,请先去学习如何写一个无堵塞的程序

网友B:
建议多个中断查询时做成分支查询
if(XX0IE&&XX0IF)
{

}
else if(XX1IE&&XX1IF)
{

}
...
else if(XXnIE&&XXnIF)
{

}

网友C:
if(T0IF==1)
{
  TMR0=100;
  T0IF=0;
  t++;
  if(t==1000)
  {
   t=0;
   fmq=1;    //这里是开蜂鸣器吧
  }
  fmq=0;    //这里是关蜂鸣器吧,关的也太快了,能响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我以前没写过PIC的程序,只学过51,现在在公司用的是PIC单片机也在写一些程序。这次就是写一个包含通讯的程序,我只需要完成通信子程序和相关数据处理的程序,其他程序由另一个工程师完成。程序中包含了PWM,time0和通讯部分,因为PIC16F690的PWM用到time2的分频比,但是那位工程师设置中开了允许中断,但是我写中断子程序的时候发现中断运行不正常,最后测试才发现被一个time2的中断标志位带入断,但是却没有在中断中做判断,所以就死在中断里。这个问题的原因发现之前我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在学习板上做877A的子程序实验,也来论坛上问问。呵呵,不过最终解决了,现在我们的设备已经能和电脑正常通信了。
回复 网友A:
另外请问下yewuyi老师,无堵塞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14-12-23):
你的问题搞定没?

网友E(2015-04-23):
按标准的格式来写!

网友F(2015-09-17):
你好。我也在用PIC16F877A搞RS-485通讯。用AUSART中断实现。但是一开TMR0中断通讯数据就出错,愁死我了: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