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四层板,有问题不明白,求大神点拨……

楼主(2012-06-04):
小弟第一次画四层板用protel99se,在内存电源层分割上有点麻烦:
我的电源有+15V,+5V,+3.3V,+1.8V。过孔太多了,感觉很容易看花眼,如果我分割的时候有的过孔分割错了怎么办?例如+3.3V区域内有个+1.8V。如果没看见,软件能检查出来吗?
还有就是大神们一般怎么分割内层电路的,我第一次画感觉那么多电源和地过孔真是太不方便了……

网友A:
可以将网络的颜色设置成不一样的颜色,99我好久没用了,不知道有么有这个功能了

如果你分割错了的话,是可以DRC出来的

网友B:
99大概没有这个功能,我没这样设置过网络的颜色
看着不习惯,估计你是用负片来做的,
把负片改掉 也许会好点
退一步讲,你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吗?既然你用99 画4层板。

网友C:
99画能画四层板????
我怎么一直觉得不行呢?

网友D:
当然行了,四层板以上,都能画

网友E:
我就在99里画过6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能画8层板呢……

网友F:
画完好好检查下 没问题的

网友G:
有些电源可以放顶层或底层,不一定都挤到中间电源层

网友H:
我们一般是把中间的2层也设计成信号层,只是只走电源而已,就和顶层、底层一样的布法。最后要根局不同电源的区域覆铜,这样文件大一些。不过看电源之类的很清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