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history 文件夹里的内容有用吗?

楼主(2012-06-04):
请教:(附图)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history 文件夹里的内容有用吗?
时间长了,这个文件夹的内容还特别大,挺烦人!
可以删掉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你的画图过程中,系统给你保存的文件,解压后里面有PCB文件

这个可以删掉,但是最好在最后删掉,因为防止万一文件丢失就难办了

我曾经在这个里面找到了我丢失的PCB文件,不过,完成度不是那么好

网友B:
没用,干掉吧

网友C:
做错事的时候的后悔药。做对了就可以砍掉。

楼主:
楼上几位的帖子真是太好了!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