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输入 串接电阻

楼主(2012-06-04):
我有一问题,最基本的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同相输入端经常串接一电阻,来提高共模输入范围,这个电阻如何选择,怎么提高了共模输入范围,是否还有其他作用,请详解。

楼主:
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A:
串入电阻,其实是为了消除偏置电流的影响。 这个电阻阻值 = 比例放大两个电阻阻值的并联。针对你提到的提高共模输入范围一说,本人不懂。呵呵

楼主:
我也不懂,所以来请教高人

网友B:
有3楼所说的功能;
也可以保护,起限流作用;

网友C:
同意5楼的总结,共模输入范围应该与此电阻无关吧,如果加一个电阻就能解决输入共模电压输入范围的问题的话,那就不用去买贵的高共模电压的芯片了。

网友D:
主要是限流作用的吧

网友E:
平衡失调电路

网友F:
你指的是同相端连接到地的电阻吗? 那个是用来保证同相端的输入电阻 和反向端的输入电阻相同,从而来提高共模抑制比的~ 电阻值一般和反向端对地串的电阻值相同即可。

楼主:
同相端串入的电阻用来消除偏置电流的,同相端连接到地的电阻用来提高共模抑制比的,现在不是很明白,请高手详解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同的电路结构有不同的优点,你将的同相端电阻连地估计是连成反向器了,因反向其OP的输入端为零(你这里通过电阻连到了地),因而其共模分量为零,自然不担心共模干扰了。

楼主:
图中,R1和R2怎么分析

网友H:
图中,R1和R2怎么分析
引用 楼主:

左图中的电阻(R1)可能是用于阻抗匹配(高频电路),也可能是用于输入悬空时的约定零位输入。右图中的电阻(R2)一般是补偿运放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要求与另输入端对地阻抗(注意计算时电压源对地短路)一致,显然就是另两个电阻的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