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问题

楼主(2012-06-04):
项目用STM32F103RCT6,通过串口2与外部通讯模块通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死在串口中断中了,读寄存器发现USART2_SR中的LBD(LIN 断开检测标志)被置位了,而且使用了库提供的串口初始化程序,发现初始化后USART2_CR2的LBDIE位是1,所以就不停的进中断。
请问各位高人,这个标志位为什么会置位呢?我只配置成标准的串口模式啊?希望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A:
清标志位

网友A: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IT)

网友B:
位6
LBDIE:LIN断开符检测中断使能 (LIN break detection interrupt enable)  断开符中断屏蔽(使用断开分隔符来检测断开符)
0:禁止中断;
1:只要USART_SR寄存器中的LBD为’1’就产生中断。

其实这是个误信号. 由外部信号引起.

网友C:
中断标志位,注意周边干扰问题。:L

网友D:
可以在初始化USART时,清一下USART的所有标志位。

网友E: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F(2020-09-03):
楼主后面这个问题有解决么,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