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fond space (258 byte)for auto/param block

楼主(2012-06-04):
MPLAB IDE:8.76    C:PICC18 v9.65   MCU:PIC18F46K22
could not fond space (258 byte)for auto/param block
只要再用到指针就出现这状况~RAM已使用30%   ROM已使用85%
按理说数据空间还足够。
不知道这问题咋解决~待解惑!

网友A:
代码中使用bank1等宏指令制定一下变量的存放空间,可能你都是默认auto类型了,第一个bank放不下这么多变量,所以提示了。

我用的9.80版本的PICC好像可以自动调整变量的存放,不需要再写这个宏指令了。

网友B:
修改lkr文件. 16 18系列都是256byte的一个bank

网友C:
当前默认段空间不够了。
可以把一部分变量放到自己定义的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