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ULTI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2-06-04):
线路和仿真波形如图,为什么仿真出来的输出只有正半轴的波形?好像和理论不符合啊。

输入  100mV RMS 50HZ

楼主:
已解决原因

网友A:
应该用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才会有正负波形,或者你把输入运放的信号电压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