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极点)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2-06-04):
(全极点)低通滤波器就是仅有极点而无有限零点(存在无穷远处零点)的滤波器。

在此,考虑两类低通滤波器:1)巴特沃思滤波器,2)切比雪夫滤波器。

一,巴特沃思滤波器:

其幅频特性“标准”为

    |T(jω)| = 1 / √(1 + ε^2 (ω / ωp)^(2 N))

其中 ωp 是通带边界,N 为阶数,ε 为可选常数(通常选 ε = 1)。显然当 ω = ωp 时,有

    |T(jω)| = 1 / √(1 + ε^2)                                    (ω = ωp)

设 ωs 是阻带边界且知道 |T(jωs)|,则由下式可确定阶数N

    |T(jωs)| = 1 / √(1 + ε^2 (ωs / ωp)^(2 N))

另外,由下式可求得 T(S) T(-S) 的所有极点。然后将左半平面的极点归为 T(S) 就得到了 T(S) 的表达式

    T(S) T(-S) = ωp^(2 N) / (ωp^(2 N) + ε^2 S^(2 N))

二,切比雪夫滤波器:

其幅频特性“标准”为

    |T(jω)| = 1 / √(1 + ε^2 cos(N arccos(ω / ωp))^2)           (ω < ωp)
    |T(jω)| = 1 / √(1 + ε^2 cosh(N arccosh(ω / ωp))^2)        (ω > ωp)

其中 ε 为可选常数,它通过下式确定了通带内的幅度纹波幅度(1 ~ 1 / √(1 + ε^2))

    |T(jω)| = 1 / √(1 + ε^2)                                    (ω = ωp)

同样由下式可以确定阶数N

    |T(jωs)| = 1 / √(1 + ε^2 cosh(N arccosh(ωs / ωp))^2)

可以证明,满足相应幅频“标准”的 T(S) 极点为

    Pk = - ωp sin((2k - 1) π / (2 N)) sinh((1 / N) arcsinh(1 / ε))
         + j ωp cos((2k - 1) π / (2 N)) cosh((1 / N) arcsinh(1 / ε))      (k = 1,2,...,N)

传递函数 T(S) 有下式给定

    T(S) = ωp^N / (2^(N-1) ε (S - P1) (S - P2) ... (S - PN))

三,二阶低通:

二阶低通的通式为

    T(S) = K / (S^2 + (ω0 / Q) S + ω0^2)

    T(jω) = K / (ω0^2 - ω^2 + j (ω0 / Q) ω)

    |T(jω)| = K / √((ω0^2 - ω^2)^2 + (ω0 ω/ Q)^2)

显然,幅度峰值频率点是 ωpeak = (1 - 1 / (2 Q^2)) ω0。仅当 Q > 1 / √2 时有 ωpeak > 0,即为(二阶)切比雪夫。

四,二阶巴特沃思(令 ε = 1):

由下式

    T(S) T(-S) = ωp^4 / (ωp^4 + S^4)

求得四极点

    P1 = ωp (- 1 / √2 + j / √2)
    P2 = ωp (- 1 / √2 - j / √2)
    P3 = ωp (+ 1 / √2 + j / √2)
    P4 = ωp (+ 1 / √2 - j / √2)

取P1和P2归T(S),得

    T(S) = ωp^2 / ((S - P1) (S - P2))
         = ωp^2 / (S^2 + √2 ωp S + ωp^2)

显然其 Q =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