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GPIO口控制双向可控硅(5V电动机和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我用一块ARM9的板子, 供电是锂电池3.7V;
我有3个设备(电动机;蜂鸣器;AD模块),这些模块都要5v才能工作。于是我就加一个升压板(3v升5V);但是我想控制这些模块的电源通断。于是用了4个双向可控硅Z0409MF,并用4个GPIO口来控制。(图上没有AD模块)。
升压板:3v-》5.5V,700mA;
电动机: DC5V; 110mA; 供电在BELL上方的5V。
GPIO口:低电平=接地;高电平=3.3V。
现在的情况:
我能控制升压板的开关,GPIO口工作都正常(不接直流电动机的情况下)。但是当我接上直流电动机后,我无法控制直流电动机的通断。检测单片机,发现单片机的IO口电压变成5.5V了.
我觉得原因:当低电平有效时,感觉是A2脚的正向电压向G脚跑过去了,而不是回到A1脚。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不重新画板的情况下, 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网友A:
直流控制还用什么可控硅,吃饱撑着了

楼主:
人气太低了, 还是去csdn快。 886

网友B:
直流是要用MOS管控制地!

网友C:
用mos管或者三极管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了

楼主:
用mos管或者三极管控制
引用 网友C:

昨天用了8550控制,结果工作还是不正常。

开机3.3v高电平,还没导通,
然后我设置为低电平,导通。
当我从低电平 转为 高电平,三极管还是导通状态(不过电压被降低了似的)。

刚刚问了别人,有人要我在控制及加 1K电阻, 换成 8050 三极管。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搞了, 只能全部买来测试了。

网友D:
你的思路我怎么觉着这么乱呢,3.3V的IO口来控制PNP管子,开关5V的负载,能行么?用高低电平来开关双向可控硅,控制开关直流电,打开了能关断?

网友E(2012-09-03):
支持,打开可控硅,直流关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