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表行业同行有关三相三线表校表问题

楼主(2012-06-04):
RT,在做样表过程做发现三相三线的表在A台子上校出来,瞬时电压,电流和误差是好的,换到B台子上复校,就发现电压值和误差变了,这个是校表的A台子三相输出的时候,相之间不是完全的120°引起的吗?如果是的话,是咋样的一个原理呢,希望电表同行可以解答。

网友A:
你先再放回A台体看下误差还对不对,有没有变化,还是不是对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校正好

楼主:
放回A台子也不好了!

网友A:
那就是你的校表有问题,是不是校表数据没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