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此电路带载能力(有图)

楼主(2012-06-04):
各位好,请问如下图,如何设计框框部分电路,把输出V的电流能提高到500ma以上?是否还有其它设计?
设计输出要求0-10V,500ma左右
谢谢!

网友A:
运放+三极管扩流

网友B:
加个运放跟随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这样的设计参数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C:
是直流电压源吧?我觉得这样没有效率,应该用开关电源。

网友D:
是直流电压源吧?我觉得这样没有效率,应该用开关电源。
引用 网友C:

呵呵
高招

网友D:
如果是要做程控电源的话那就如5楼说的,DA输出控制开关电源的参考电压或反馈点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这样的设计参数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111193
引用 楼主:

这电路能出500mA吗

网友A:
基本就是这样的结构,但是有几个明显不合适的地方:
1、Q1用9013肯定不行,必须使用大功率管,并加散热器;
2、R1用47R显然不合适,基本可以不用,短路。
3、因输出需推动容性负载,故应加上如下图所示的相位补偿电路,具体的参数计算比较复杂,可以根据调试获得。4、最好在输出端预加一个负载电阻,如1k的。

网友E:
上面的电路基本思路是对的。
1)用达林顿电路增加放大倍数;
2)用1A以上三极管;
3)添加加取样电阻和过流保护部分的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导,以后调试有问题还需请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加取样电阻和过渡保护部分电路是指什么?

网友F:
各位老大,设计完成后需要做样板的时候别忘记联系我QQ2252326062或自助下单http://www.3hepcb.com:80/10

网友E: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加取样电阻和过流保护部分电路是指什么

小电流下,负载就是短路了也不会烧调整管。
而电流大了后就需要考虑万一负载短路后,哪怕是短时的短路,都会引起调整管损坏。所以需要有过流检测及保护措施了。

网友E:
过流保护原理
当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超过限定值后,触发比较器(放大器)输出信号,用此信号来关断或者拉低输出电压。

网友C:
呵呵
高招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做过隔离电源,那个帖子“对RCD钳位吸收网络的思考,针对反激式”,你说使用慢管可以降低尖峰电压,我觉得用快的D,使用稍大点的C,不也能降低尖峰么,我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C:
我喜欢电源,我觉得楼主用线性电路实现,电路会很‘笨重’,显得没有技术含量。出0V,500mA时,调整管的功耗是7.5W,多热哎。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建议!

网友G:
学习了,论坛中的高人还真是不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提到的开关电源应该如何设计?我对这方面没有了解!
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提到的开关电源应该如何设计?我对这方面没有了解!
谢谢!
引用 楼主:

我跟你是一个阶段的,我也没实际设计过,只是空想出来的,主观认为那样可行。
不过,适合你的是线性方案,因为那个容易些。

网友H:
9# fzyuan 请问fzyuan,这个基极的电阻电容是怎么进行相位补偿的啊?传递函数比较麻烦 我只知道电容回使电压之后电流一个相角

网友A:
怕麻烦就调着看。
输出用不同的电容和电阻负载试验,任何情况下都不振荡就可以了。
我也怕计算。

网友I:
基本就是这样的结构,但是有几个明显不合适的地方:
1、Q1用9013肯定不行,必须使用大功率管,并加散热器;
2、R1用47R显然不合适,基本可以不用,短路。
3、因输出需推动容性负载,故应加上如下图所示的相位补偿电 ...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下为什么这里射级跟随器的反馈回路要将三极管包括在内?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从运放的6号端口直接引反馈到运放的2号口,这样反馈就没包括三极管了,不知这样可以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如果这样做,那么输出电压就不受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