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 有木有?

楼主(2012-06-04):
我被一个问题伤了,求复仇。我将问题最简单化:

以上三幅图截自童诗白第三版。
问题来了:
最后几行字中说“切比雪夫滤波器在f=f0附近的截止特性最好,曲线的衰减斜率最陡”
可是大家看第一幅图,Q=2.5,Q=5,Q=10,三根曲线不是更陡峭吗?截止特性岂不是更好吗?
这位就是我的疑问,也就是Q=0.96的优越性究竟在哪?

网友A:
to LZ:

关于此已在另一帖中有说明。其实,对于二阶低通,只要 Q > 1/√2 其就是切比雪夫滤波。当 Q 增大,其通带内的幅值起伏就越大,这通常不是件好事,所以需要适当控制其 Q 值(实际上的设计过程是先考虑幅值起伏容许值,然后再定其他参数)。

另外要说明的是,其第二幅图中的切比雪夫滤波是三阶,而非二阶。书中的说明有误。

网友B:
仰视LS的!

楼主:
2# HWM 字里行间渗透出HWM的睿智和洞察力,一眼就知道是内行见高手,和我猜想的一样啊。1“只要 Q > 1/√2 其就是切比雪夫滤波”,敢问此句话可以参阅哪本书?2“关于此已在另一帖中有说明”敢问这另一帖怎么搜的到?(求给关键词)

楼主:
5# HWM 哦,看到了

网友A:
5# HWM 不对,那里还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只要 Q > 1/√2 其就是切比雪夫滤波”
引用 楼主:

这段就是:

三,二阶低通:

二阶低通的通式为

    T(S) = K / (S^2 + (ω0 / Q) S + ω0^2)

    T(jω) = K / (ω0^2 - ω^2 + j (ω0 / Q) ω)

    |T(jω)| = K / √((ω0^2 - ω^2)^2 + (ω0 ω/ Q)^2)

显然,幅度峰值频率点是 ωpeak = (1 - 1 / (2 Q^2)) ω0。仅当 Q > 1 / √2 时有 ωpeak > 0,即为(二阶)切比雪夫。

切比雪夫低通滤波在通带内必有幅频特性的“等幅振荡”,二价表现为有两个(上/下)峰值点。当 Q > 1 / √2 时,峰值频点为 0 和 (1 - 1 / (2 Q^2)) ω0。

楼主:
7# HWM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切比雪夫到底有什么用呢?至于非要这样规定Q值吗?如果我往三阶上计算的话,该怎么研究切比雪夫的优越性呢?
换句话说,我想知道这个 cos(narccos x)到底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7# HWM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切比雪夫到底有什么用呢?至于非要这样规定Q值吗?如果我往三阶上计算的话,该怎么研究切比雪夫的优越性呢?
引用 楼主:

由于允许通带内存在可控的幅频纹波(其摆动幅度是等值的),针对同样的通带和阻带边界条件,切比雪夫滤波器相比某些其他类型的滤波器(如巴特沃思)所需阶数要底。这样可以降低滤波器实现的复杂性。

网友A:
反过来说,切比雪夫滤波器在同阶条件下可以得到相对更陡的通阻带过度。

网友A:
....
换句话说,我想知道这个 cos(narccos x)到底是怎么得到的? ...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设计”的,以便可以得到切比雪夫多项式....

在此,你只要明白cos的等幅特性即可。

楼主:
11# HWM o ,似乎有点眉目了!

楼主:
11# HWM 不过,试探性地问一下,cos(narccos x)的定义方式可以等价转换成传统的多项式吗?

网友A:
11# HWM 不过,试探性地问一下,cos(narccos x)的定义方式可以等价转换成传统的多项式吗?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一下 N = 2,即 cos(2 arccos(x))。这是最简单的。

另外,有兴趣也可验证一下 N = 2 时的切比雪夫滤波中的几个式子的正确性。

楼主:
14# HWM 昨天晚上已经证明出来了。
另外,我的不成熟的结论是这样的,望斧正:
所谓的低通切比雪夫滤波器,不过是出于“使滤波器在小于f0的频率下实现等幅(注意,不是不规则的起伏)的起伏震荡”的目的,将Q等相关因子按照特定的关系(即按照切比雪夫的提示)设定。
这样可以解释:之所以 二阶的切比雪夫滤波器Q值是唯一特殊的可以只需要满足“Q>0.707这个条件”,是因为二阶情况下只有一个起伏(一个波峰),没有“等幅”的必要了。

不知道我这样粗糙的概括正确与否。

网友A:
to 15L:

确实如此。因二阶低通在 Q > 1/√2 时只有一个波峰(无需要求波幅一致),所以这就是切比雪夫滤波。但 Q 也不能大得过于离谱,否则事与愿违。

楼主:
16# HWM thanks!不过,我的另一篇帖子里开始了Q=0.96和1谁更准确的讨论,你觉得呢?

网友A:
16# HWM thanks!不过,我的另一篇帖子里开始了Q=0.96和1谁更准确的讨论,你觉得呢?
引用 楼主:

切比雪夫滤波器的设计不是从“Q”入手的....

其设计过程是:

1)由 |T(jωp)| = 1 / √(1 + ε^2) 确定 ε。

2)由 |T(jωs)| = 1 / √(1 + ε^2 cosh(N arccosh(ωs / ωp))^2) 确定 N。

3)由所得的 ε 和 N 算出极点,进而确定传递函数。

4)再根据传递函数具体确定相应的电路或算法以实现其功能。

在二阶中,由上所得的滤波器 Q 值可以确定是大于 0.707,仅此而已。

网友A:
补充:

由于有 1 > |T(jωp)| > 1/√2 的要求(波动小于半功),所以通常规定 0 <  ε < 1。

对于二阶,相应的 Q 值限制在 0.707 < Q < 1.306 的范围内。这也许能闻到点味道了。

由二阶通式(归一)

    T (j ω) = ω0^2 / (ω0^2 - ω^2 + j ω0 ω / Q )

若希望 |T(j ω0)| = 1 (转折点和理想二阶相重),自然有 Q = 1。

楼主:
19# HWM 和我想的一样,Q=1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