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稳压电源怎么选择桥堆?

楼主(2012-06-04):
今天测试了一个电源板,变压器输出交流24V输入整流桥堆整流,然后滤波,供给10A电流负载。整流桥堆用的是KBPC3510方桥,允许通过电流35A,耐压1000V,可是接10A(用电流计测得9.5A电流)的负载时,桥堆发热很厉害,两分钟不够,就已经很烫手了。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更好的能够做到满足带10A负载的方法。比如用什么整流桥,可以减少桥堆的发热量呢?
以下是整流图片

网友A:
烫手正常
你计算下压降和电流,桥堆消耗的功率
可以实测温度,看看规格书的温度范围,在范围内,加强散热
换其他桥堆也会发热,毕竟压降在哪里

楼主:
[localimg=180,44]1[/localimg]
下午加了块散热器。,测下桥堆二极管压降及电流,每个管压降在12V左右(按理论是不可能的),电流在8~9A左右,那么每个管的消耗功率大概在12×8=96W,那四个管总损耗差不多400W.几分钟不到,加了散热器的桥堆还是很烫手,电路板更是烫手~!怎么回事呀?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12V的压降,你肯定量错了
你还不如用单个的二极管来做量下压降呢。

网友B:
桥堆压降1.4V,乘以10A电流,不加散热的话当然会发热严重。(每个管压降在12V左右肯定是测错了,或者你理解错了。)

要想效率高,就考虑MOS管同步整流

网友C:
12V的压降其实是AC24V的半波电压。是测量方法的问题,如果用直流输入来测量就不会了。
加散热器实在是逃不过的,但如果将桥堆改成肖特基的桥堆,会大大降低其压降的。
也许就只有一半的功率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但是我还是很不理解测量管压降的问题,我测的是交流输入与直流输出二极管的压降电压,发觉管压降都是很大。一、同时我还有一个疑问:选择电桥的时候,如果选择耐压太高,那么制造桥堆的工艺是不是要求更高,包括结面积,结温等。那么内阻会不会也增加大,通过大电流时,损耗的功率不也是随着增大了,发热量更大。
二、这两天,也试着用大功率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做整流,期待着更好结果,也希望各位大侠多提建议。谢 了!

网友C:
首先,你所谓的“压降”大,是你采用了错误的测量方法所致,也就是说,你测得的并非二极管的“压降”,如何测,在上一贴已讲。
一、那些问题不用担心,直接看器件手册就可以了,耐压不用过高,一般有大于峰值1倍就差不多了;
二、希望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