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可以在msp430上开发吗

楼主(2012-06-04):
msp430的RAM比较小,曾经看过一篇论文讲关于430的嵌入式应用,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可以使用?

网友A:
这回奖品launchpad里面的那个RAM只有256b,51的都有512b。
为啥ti产品的ram这么小?当然我还是很感谢ti送我奖品。

网友:
我也是 很感谢 TI和 21IC 。。。。只是还没收到呢。。。今天刚接到电话。。。感激中。。。

网友B:
哈哈,我也收到电话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网友C:
你指的嵌入式系统,是指嵌入式时实操作系统吧?430支持的RTOS比较多,ucos  CMX-Tiny+   embOS   FreeRTOS    等都可以。

网友D:
你的看是个型号的,RAM有大的啊! 5438的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