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中选取滤波电容的三个主要参数

楼主(2012-06-04):
许多电子设计者都知道滤波电容在电源中起的作用,但在开关电源输出端用的滤波电容
上,与工频电路中选用的滤波电容并不一样,在工频电路中用作滤波的普通电解电容器,其
上的脉动电压频率仅有 100 赫兹,充放电时间是毫秒数量级,为获得较小的脉动系数,需要
的电容量高达数十万微法,因而一般低频用普通铝电解电容器制造,目标是以提高电容量为
主,电容器的电容量、损耗角正切值以及漏电流是鉴别其优劣的主要参数。
    在开关稳压电源中作为输出滤波用的电解电容器,其上锯齿波电压的频率高达数十千
赫,甚至数十兆赫,它的要求和低频应用时不同,电容量并不是主要指标,衡量它好坏的则
是它的阻抗一频率特性,要求它在开关稳压电源的工作频段内要有低的等的阻抗,同时,对
于电源内部,由于半导体器件开始工作所产生高达数百千赫的尖峰噪声,亦能有良好的滤波
作用,一般低频用普通电解电容器在 10 千赫左右,其阻抗便开始呈现感性,无法满足开关
电源使用要求。
    开关稳压电源专用的高频铝电解电容器,它有四端个子,正极铝片的两端分别引出作为
电容器的正极,负极铝片的两端也分别引出作为负极。稳压电源的电流从四端电容的一个正
端流入,经过电容内部,再从另一个正端流向负载;从负载返回的电流也从电容的一个负端
流入,再从另一个负端流向电源负端。
    因为四端电容具有良好的高频特性,它为减小输出电压的脉动分量以及抑制开关尖峰噪
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手段。
    高频铝电解电容器还有多芯的形式,它将铝箔分成较短的若干小段,用多引出片并联连
接以减小容抗中的电阻成份,同时,采用低电阻率的材料并用螺杆作为引出端子,以增强电
容器承受大电流的能力。
    叠片电容也称为无感电容,一般电解电容器的芯子都卷成圆柱形,等效串联电感较大;
叠片电容的结构和书本相仿,因流过电流产生的磁通方向相反而被抵消,因而降低了电感的
数值,具有更为优良的高频特性,这种电容一般做成方形,便于固定,还可以适当减小占机
体积。
    此外,还有一种将四端和叠片相结合的四端叠片式高频电解电容器,它综合了两者的优
点,高频特性更佳。

网友A:
看来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B:
在开关电源中  因为涉及到高频问题  很多我们平时忽略的问题  在高频状态下  都是大问题  处理不好 就是灾难  开关电源中  一款完美的产品  首先要从元器件的选择着手  电容 电感 电阻 很多在低频电路中  不同材料的元器件  只要大体参数相同  我们一般拿到就用  高频状况下  我们这么玩  那就bye  了  呵呵

网友C:
不学习总是孤陋寡闻啊

网友D:
一般都没仔细的考虑这些问题的啊

网友E:
看来咱也需要不断提升自己才行啊

网友F:
我也来看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