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35,有没有人用过啊?

楼主(2012-06-04):
有没有人有AD9235的中文手册啊?AD9325差分输入时,输出怎么算的啊

楼主:
版主,在不

网友A:
和一般的adc一样计算。只是注意它的满量程是可以客户设定1vpp~2vpp。 例如2vpp mode,则差分输入的单pin输入是1vpp,用示波器测试的话就是vcommon +/-0.5v。
另外这种高速adc多数讨论其动态指标snr和sfdr,讨论起静态指标的比较少。

网友A:
和一般的adc一样计算。只是注意它的满量程是可以客户设定1vpp~2vpp。 例如2vpp mode,则差分输入的单pin输入是1vpp,用示波器测试的话就是vcommon +/-0.5v。
另外这种高速adc多数讨论其动态指标snr和sfdr,讨论起静态指标的比较少。所以也不要太拘泥于多大的幅度对应多大的数字输出了